[未解决]
联想扬天S300不显示

楼主(2017-05-15):
联想扬天S300开机不显示,但是能听到进系统声音,排除暗屏故障,刷过BIOS
暗屏

网友:
看看外接是否有显

网友:
问题已经解决主板屏幕程序问题,在主板屏线接口处的芯片,位置好U3 128K的,刷上就好。论坛中有相关帖子

网友:
附上程序,肯定没有问题经过测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