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小修联想Y470掉电不开机故障

楼主(2017-05-15):
  前言:在昨天之前我从未发过贴,近期在查资料的时候发现诸多不便,我想写两个帖子,做一下实名认证,文笔不好,大神请多关照  昨天刚发完贴,前台拿来一台Y470说是不开机,在外面修过,上家说主板烧毁要客户换主板,客户不同意,于是拿到我们这来,明确表示:只修不换板。简单瞄了一眼,接可调电源,电流0.018,按开关到0.22掉电。拆机发现键盘下一个MOS管已烧糊,

拿出板子,目测小电池动过,无线网开关断裂,其它无异常,看板号是LA-6884P,直接打开图纸,发现烧糊的MOS管U11是1.5VS转1.5VGS,U11D级图纸上写的是1.5V,S就当被他吃了拆掉U11测主板阻值,1.5VS对地短路,1.5VGS对地0.06,
查1.5VS由1.5V经过Q124 P管转换而来,取下Q124测试管子正常,主板两端依旧短路,装上Q124 心想1.5VGS直接给显卡,看这情形1.5V供电芯片和显卡有可能会挂。断开PJ502、PJ503 1.5VP转1.5V的节点,前后级依旧对地短路,瞬间感觉麻烦大了!先看前级吧,1.5VP上管PQ501 OK,拆掉下管PQ502测试已击穿,
再测主板阻值恢复到175,心想难道只是下管坏了?不放心又测了供电芯片的一些脚位,未发现异常,暂且认为1.5VP正常了吧。
   再测后级,正准备挨个断1.5V节点,突然老板拿来一台surface Pro3 要现场换屏,好吧,先给他换屏,30分钟后拿起主板再测,惊讶的发现1.5V和1.5VP阻值恢复到了400多!1.5VGS阻值也恢复到177。
(接触的比较少,也没想通为什么,求大神解惑。)装上1.5V下管和U11,焊上PJ502/PJ503节点,测试U11前端阻值175,后端依然0.06,想着直接给显卡的,阻值低也算正常吧。再测一遍主板所有电感阻值,未发现异常,通电待机0.018,按开关电流哗哗上到1.3几,接上屏幕已经亮机。担心显卡会出问题,简单的拼装一下机器,进系统测试显卡,也没啥问题,无线网也能用,开关的事交给前台去解释吧,维修结束,附上高清无码亮机图。

网友:
有错误欢迎指正

网友:
上家是混水摸鱼的吧,U11这是个老问题了。捡漏了哈哈

网友:
看来你的上家是个门外汉啊       阻值006我一般都按正常来说

网友A:
这帖子我怎么感觉不对劲。。。。。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帖子我怎么感觉不对劲。。。。。

有问题请指正

网友:
这个是通病来的

网友:
上家的技术有限呢,楼主思路不错

网友:
我第一次修这个机器,我不是老司机😂

网友:
刚刚发现,帖子里确实有错误,我帖子里写的0.22掉电,其实是0.022,发帖不够细心,以后一定认真核对好再发帖,另外,至于这个通病不通病我不知道,我是第一次修到这个问题,同时我也是个新手,请各位见谅。

网友:
这个通病来的,显卡供电管子很容易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