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为手机维修]
华为4x没声音,定位音频、功放芯片

楼主(2017-05-15):
原理图,有位置图,怎么找到华为音频、功放芯片。今天接了个华为4x系列的手机,客户说没声音。打开原理图,键入CODEC, 搜到这个芯片是功放吗
看名称PM8916应该是电源芯片啊,细查这芯片有信号到喇叭,莫非这电源芯片集成了音频、功放?

网友A:
CODEC的意思是音频编解码,不是功放芯片

网友B:
引用 网友A:
CODEC的意思是音频编解码,不是功放芯片

问题是找不到功放芯片,又不知道华为功放信号名称,你说打入什么单词能搜索到功放芯片

网友C:
引用 网友B:
问题是找不到功放芯片,又不知道华为功放信号名称,你说打入什么单词能搜索到功放芯片

在耳机那推反推回去。

网友:
你这个看是不是 处于耳机模式,耳机模式是否正常。才好定位故障。

网友D:
电源管理芯片不会集成音频和功放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D:
电源管理芯片不会集成音频和功放吧。

以前老机器曾有电源芯片集成音频的,现在音频基本独立,我也犯浑啊,图纸论坛有,老大帮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B:
以前老机器曾有电源芯片集成音频的,现在音频基本独立,我也犯浑啊,图纸论坛有,老大帮看看

手机方面我也不是很懂,你去问问徐老师。

网友:
是集成在电源芯片里了。还集成了功放,

网友E:
把不认识的芯片编号在淘宝搜索,会有意想不到的结果

网友:
有SP   这不就是功放吗

网友:
看来的确是集成在一起了

网友F:
引用 网友C:
在耳机那推反推回去。

我也觉得从输出接口反推过去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我也觉得从输出接口反推过去就可以了

都是一样的意思。

网友:
引用 网友E:
把不认识的芯片编号在淘宝搜索,会有意想不到的结果

这个赞同 。

网友:
手机没声音。你先拔打112 看是听筒喇叭有没有声音,再看录音里面送话器正常不。插耳机看。如果全部没有,就基本锁定故障范围了。

网友:
插耳机有没有声音

网友:
中低端安卓机电源IC集成音频的很多,至于功放的理解可能是叫法问题。
比如vivo的中高端电源IC虽然集成了音频但是设计有独立的音频芯片,耳机部分更是有独立的HIFI 方案

网友:
支持一下,早日解决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