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P8H61-M LX3 PLUS R2.0无GFX电压

楼主(2017-05-15):
主板触发后不断掉电重启,测GFX无电压。其他的电压都有。该GFX电压由up6281产生。测up6281的2脚(PWM)脚电压为直流1.8V左右,该电压由up1625产生。请问pwm电压为直流是不是不对头?我的理解是方波调制的吧。这样的话,是up1625坏了还是up6281坏了?

P8H61-M LX3 PLUS R2.0.zip

网友:
引用 网友A:
pwm电压为直流是对的,如果pwm条件满足就换up6281

不是有PWM的方波幅度与频率来控制输出电压的大小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pwm电压为直流是对的,如果pwm条件满足就换up6281

PWM Input
The PWM pin is a tri-state input. Logic high turns on the
high-side gate driver and turns off the low side gate driver
once the POR of VCC is granted and OD# is kept high.
Logic low turns off the high side gate driver and turns off
the low side gate driver.
High impedance input at PWM pin will keep both high-side
and low-side gate drivers low and turns off both MOSFETs.
The PWM pin voltage is kept around 2.0V by internal bias
resistors when floating.

你的描述看来是有误的。此处应该是方波调制。

网友:
先换芯片试试吧不行在查芯片的条件

网友(2017-06-15):
这是图纸还是什么?

网友:
有好几个这样的板,up6281芯片用什么可以代换

网友(2017-09-29):
我的是这个P_GFX_PWMA1_10电压没出来,只有0.24V,不知道怎么搞了

网友:
应该是UP1625 的问题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