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200换电芯后被锁

楼主(2017-05-15):
给x200换电芯,本来已经用并联的方式换好的,但由于调整走线,给弄开焊了,保护板断电,电芯被锁,bq29330+bq8030方案,谁有解锁方法,求赐教!!!

网友:
X201的电池我也弄锁死了一个,电池只要一脱离主板就锁住了

网友A:
这种解决方法不好找 准备换个电池吧 也不贵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种解决方法不好找 准备换个电池吧 也不贵

关键100多买的6节三洋电芯白瞎啦!!!

网友:
我自己换过电芯,当时我不知道电芯离开电路板回锁死,老板告诉我说等一下,电芯离开电路板就电池就会锁死了,后来飞线并联了好的电芯,没锁死。我也知道了电芯离开电路板会锁死,这样的情况好像找专门修电池的可以解开吧。

网友B:
这个不直接换电池省事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不直接换电池省事吗

原厂电池太贵,而且现在不一定买的到  副厂的一块电池拿货才60,质量可想而知了!

网友:
以前用并口做过解码器,这种组合的好像比较常用,应该能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