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笔记本B460通病秒杀

楼主(2017-05-15):
机器拿来不通电 一看待机都没有   商家说客户吧机器放到很久了  一直都没有用 这个机器 一般都是容易受潮 就是51125的电阻问题 开机信号的问题 拆机的图我就没有了 论坛上 都是知道的额 这个是拿来的时候不通电的样式   打开图纸先就是要查看定义 先就是要打16教有没有19V  电容上打到有19V  芯片上面就没有19V  很明显就是断线了 而且芯片的16脚有腐蚀的了  先吧芯片取下来 就是直接换了一个新的 8205带换的  然后找到19V的供电地方 就飞线到芯片的16脚 待机来了0.02 开机 来了 点亮了  朋友们没有办法啊 只是为了加分  平常很多机器修好的  根本就没有时间来发的了   技术不是很过奥  请教了

网友A:
一般都不敢去量芯片引脚,都是测外围供电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般都不敢去量芯片引脚,都是测外围供电的

我的表笔很尖的  我先就洗了主板的了  洗干净了的 我也确保 没有扩大问题的风险 才干的

网友:
高手啊 感谢分享

网友:
这个坏BIOS的也多

网友:
好久没修到这种机子了

网友:
辛苦了兄弟,其实我也有很多金典维修,但就是没有时间发布。

网友:
这款机器一般51125 ,EC BIOS,CPU的铁壳爱坏

网友:
V460,3V 5V  IC电阻坏的多。

网友:
这机器确实毛病挺多,不是乌龟壳就是充电芯片

网友:
系统供电那里就是问题多,好修。

网友:
EN的问题  还好不是很难修

网友:
B460这机铁壳坏易烧CPU

网友:
系统供电芯片问题,

网友:
这个机器的通病了

网友:
这款机确实这问题很多,修的蛮多了,不过现在来修的越来越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