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PAD AIR2 触摸上下颠倒求助

楼主(2017-05-15):
如题。二修机,检查黑触摸升压部分短路,黑触摸已烧黑,已坏,升压二极管炸裂,升压电感电感量已由10微亨降为4微亨,更换黑触摸,二极管,电感后,触摸能用,但触摸反映上下颠倒,点上出下,点下出上。百思不得骑姐,没遇到这种情况。求指导思路。此平板触摸电路不同于苹果6,分析应该是两个白触摸加一个黑触摸实现苹果6的一个黑触摸的功能,也不知上家动过什么东西,反正板子搞的很邋遢。

网友:
是不是被搞反了

网友A:
二修机。把两个白触摸挑换位置就OK了。但搞不懂的是两个白触摸型号一样,挑换位置应该不影响。还有种可能就是白触摸虚焊了。谢谢回复。

网友:
黑白触摸一起换掉试试。

网友:
搞反是是可以使用的。可能会短路漏电。

网友:
引用 网友A:
二修机。把两个白触摸挑换位置就OK了。但搞不懂的是两个白触摸型号一样,挑换位置应该不影响。还有种可能 ...

看来还真是把触摸芯片搞反了,引起的故障

网友:
换得时候要记好位置啊   就不会走这弯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