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尔 14z-5423 开机三声报警!

楼主(2017-05-15):
下载积分太宝贵,不知道有没有修过的,是BIOS的事么?   三声报警长短一样

网友:
遇到过BIOS坏的 屏线接触不良的也多

网友:
慢慢找吧

网友:
修过2级转换不正常声

网友:
也不好说 先查电路

网友:
金币金币金币金币金币

网友:
楼主。最后是什么问题导致的。

网友:
CMS  电池   可能没电了

网友:
查一下DELL 报警的含义吧

网友:
干CPU 干CPU 干CPU

网友:
屏幕吧     检查下屏幕

网友:
电流跑到多少,。也没说清楚。,屏线,显卡,内存,二级电压,好像都报警吧

网友:
内存换下看呢 放个电

网友:
BIOS  北桥  显卡

网友:
直接秒杀BIOS应该好了

网友:
三响报警,网上说到的是“可能是主板芯片组错误”,参考下,遇到过五响的,说是CMOS错误,可刷BIOS无用

网友:
CMOS电池,BIOS,还有一个问题这型号机子我发觉电源接口处容易短路的可能设计问题,主板好容易接触到屏轴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