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这个小6主板螺丝下面有没有电路

楼主(2017-05-15):
请教这个小6主板螺丝下面有没有电路?今天修触摸时候不小心打孔了,

网友A:
图中黑色圈内的,下面有没有电路,麻烦有师傅知道说下

网友B:
这个圈是螺丝孔吗   螺丝孔就没事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圈是螺丝孔吗   螺丝孔就没事

是这个,没事就好,一身冷汗

网友:
没有短路,这个没事

网友:
引用 网友A:
图中黑色圈内的,下面有没有电路,麻烦有师傅知道说下

这个没事,放心。

网友C:
你圈的下面下面好像没什么电路走过,下面几个才有。

网友D:
你画出来的这个应该是没有电路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画出来的这个应该是没有电路的

谢谢啊,已经找出问题

网友A:
引用 网友C:
你圈的下面下面好像没什么电路走过,下面几个才有。

感谢各位大大热心帮忙,已经找到问题了,顾客自己说屏幕一直都那样

网友:
什么都没有,只管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感谢各位大大热心帮忙,已经找到问题了,顾客自己说屏幕一直都那样

要是客户不老实你就亏大了。接机前要测试,

网友:
这个孔没问题的    中间的孔就不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