秒杀长城19显示器开机指示不停闪烁

楼主(2017-05-15):
接一同行机器,长城19液晶显示器,开关机正常,故障:开机指示灯不停闪烁!拆机直接更换电源次级5V滤波电容,故障排除!上图: 可以看一下,换下来的电容从外观上看根本看不出来有鼓泡或者漏液现象!这就是长城的通病!

网友:
用的时间长了,确实有很多问题出现

网友:
不管什么机子灯闪,差不多都是电容漏液

网友:
长城电容表面看不出异样的。

网友:
用数字电桥一测就原形毕露了

网友:
长城电容表面看不出异样的,回来量电压不稳,先换电容

网友:
嗯,量电压不稳就换电容,反正也没几个,全换了

网友:
显示器电源灯闪烁  开关机键不能用 不拆机 就知道是电容坏  不过不鼓包还坏的还真不多

网友:
这个坏的确实挺多的!

网友:
支持文明和谐上网

网友:
这是个通病,我修的太多了

网友:
我修显示器已经九年了,所以积累了很多的经验,所以不要问为什么不量就知道是那里的问题,因为以前都修到过好多这样的故障!

网友:
长城美格这个问题很多

网友:
迅维网真好,给了个我学习 看师傅维修经验 必须加分

网友:
电容没有爆吗???

网友:
这是爷爷时代都知道了,不过还是喜欢发发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