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戴尔E4300无背光烧屏幕保险

楼主(2017-05-15):
为啥图片不能上传
屏幕型号LP133WX2 (TL) (a1)

网友:
烧的应该是背光保险

网友:
有短路的吧  仔细查查

网友:
保险烧了一般都是有短路,仔细检查下、、、

网友:
  你看下是不是升压部分有短路的

网友:
大神门给看看

网友:
测测哪里短路

网友:
图片上传完全没有问题的

网友:
一般是屏电路板上的升压芯片损坏

网友:
能修就修,不能修改一个升压条,改都不会,换屏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