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电源芯片CM03X与CM03AX能互换吗

楼主(2017-05-15):
维修一电源,PFC电压跳动不稳定,PWM芯片用的是CM6805,旁边还有一个8脚贴片CM03AX,周围元件查遍没发现异常,试更换CM6805故障还是一样,手上没有CM03AX,试用CM03X代换,发现PFC没启动,请教各位老师CM03AX与CM03X的PDF,谢谢!

网友:
这个不知道
还是去搜索下论坛和百度看看吧

网友A:
最好是换原值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最好是换原值

换CM03X直接不启动PFC,两者可能有区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