闲来无事,发一个魔改神舟K650C不开机的典型案列

楼主(2017-05-15):
        今天,同行送来一台神舟的机器,K650C,版号是6-71-w65j0-d02,是个二修机,故障现象是CMOS放电可以自动开机,但是关机后就不能再开啦,三下五下把机

器解体,检测确定不是通病引起的,再观察发现PU4有人动过,型号是P2808B,好生僻的芯片,不是很熟,芯片上面已经烧出一个窟窿,估计一修哥哥应该也发现是

这个地方的问题,可是没有芯片没办法啊修呀,就放弃啦!

          翻出图纸,找到J-SW1,测得M_BTN#电压为零,此开机电压直接连到PU4第3脚,PU4第6脚PWR_SW#也无电压,,先拆掉PU4,再测发现连待机都没啦。

          研究图纸,分析确定,在PU4的1和2脚得到供电19V后就会在第8脚产生一个VIN1的电压给PU3供电,PU3产生待机电压,现在直接拔掉PU4,VIN1就没法产

生。

         再看图纸,发现PU3供电脚不仅与VIN1相连,还有一个PD7反向连接到VIN,这就好搞啦,直接去掉PD7用一个0欧电阻连接。再插电,待机有啦,再测PU4第6

脚有3。3V电压啦,镊子把6脚对地一下,开机啦,反复试几次都可行!

         再把电路上PU4所在的3脚和6脚相连,PR121由1K改成0欧,再用开关试开机关机一切正常,至此这台机器被我魔改成功啦!

       各位看客,这个机器维修过程看得过瘾不,如果感觉可以,请多为我加几分,穷的揭不开锅啦,请问版主,这帖子能上精华不?

网友:
图片来咯,发帖的时候上传不了图片

网友:
学习了,修的可以

网友A:
那是不是应该吧pr122给去了   bin是3.3   3  6直接相连  vin不就过去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是不是应该吧pr122给去了   bin是3.3   3  6直接相连  vin不就过去了吗

你的说法很有见解,我当然也想到啦,不过板子上这个PR122未装件,我就没说它啦,要是有装键当然是必须去掉PR122的,否则会烧EC

网友:
修的不错,加分鼓励

网友:
这个机器遇到两次啦,上次改过啦的,费啦点时间,这次又遇到啦,就发帖上来

网友:
这是一个很典型的故障点,居然看的人都少

网友:
蓝天的机器修起来有时候还是挺费劲的

网友:
看啦一下,蓝天代工的好像都是用的这种开机构造

网友:
神舟,海尔,V星等等机器都喜欢用蓝天的板子,

网友:
芯片直连 要对比较了解,PU4的第七脚DO_ON是什么信号

网友B:
多谢楼主,我的机器也是烧PU4 换了一个 开关不能触发,照你这样改就好了。

网友:
神舟这个芯片也坏得多,这个芯片正好在触摸板左右键下面,很容易进水腐蚀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多谢楼主,我的机器也是烧PU4 换了一个 开关不能触发,照你这样改就好了。

帮你修好机器,你都不给帮忙加点分,哎!穷死啦

网友C(2020-08-17):
论坛里面有P2808的原理图 跟改线路的方法  附上图片

网友:
思路好清晰技术不错。。。。。。。。。。。。。

网友:
引用 网友C:
论坛里面有P2808的原理图 跟改线路的方法  附上图片

楼主你发的图2呢?

网友(2020-11-29):
蓝天的磨具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