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t8586e刷程序

楼主(2017-05-15):
it8586e刷程序只能买809h吗?不能飞线刷吗?有没有什么方法

网友A:
恩~!差不多 呵呵当然可以买更贵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恩~!差不多 呵呵当然可以买更贵的

看来只能买人家刷好的了

网友B:
可以在线刷 或者取下芯片刷写

网友:
可以使用809f的转接座或者809h刷,可以拆下来也可以在线刷

网友(2017-06-15):
引用 网友B:
可以在线刷 或者取下芯片刷写

这个怎么在线刷?

网友:
直接买一个被人刷好的不就行了,现在成本也不贵

网友:
这个芯片里的程序谁有

网友(2017-07-23):
淘宝18元。我都是买人家写好程序的。

网友:
可以买剪板的  我都是这样买的 也可以让人家给你刷好

网友:
买个编程器吧,800块钱,买剪板IC伤不起,B40机器的EC剪板的35一个,之前一个B40机器老烧EC,烧掉我三个100多块钱没了,就狠心买了个809H,这下不怕烧了9块钱一个芯片,最终还是把机器修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