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联想E430C 奇葩通病!

楼主(2017-05-15):
联想E430C  版号是LA-8131 。同行拿过来说看视频会卡!换过硬盘了!拿到机器测试!看视频经常会不定时卡以下 。最开始以为显卡!不过这个机器显卡是打胶的!不太愿意做。亮到1.5v的时候感觉不太稳定 。看了下!电容还空位!就加了2个电容!之后试机器,测了半天问题再有没有出现了!报价装机! 这个问题的前后遇到3台!应该是通病!

网友A:
这个算是厂家偷工减料么!?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算是厂家偷工减料么!?

可能吧!感觉就是为了省钱!

网友:
能有图就更好了。

网友:
这。。。。联想黑心省料啊,不过这样我们才有得赚

网友:
卡?卡死。。还是画面卡顿。不流畅

网友:
e430 修到不少,还没遇到过

网友:
奇葩问题    第一次看到·~~~现在不良商家多啊  偷工减料~~·

网友:
加电容就好了吗?

网友:
楼主能拍个图片就好了  还有版号要写清楚。

网友:
这个牛啊,搞定这个厉害

网友:
学习了。还没有遇到这样的问题。下次试试

网友:
厉害 这也可以

网友:
楼主历害了,学习了

网友:
滤波不正常啊

网友:
楼主给上个图呗!没图不知道故障点呀!

网友:
E系列始终感觉不行

网友:
通什么病,没解决啊

网友:
刷积分的家伙,要说加电容你也应该说是在哪支路上加的电容啊,可是我修十几年电路从没有过卡机加电容解决,CPU上只有NEC大电容有时候偷懒在其它位置加电容,可是这种问题都是掉电的多啊

网友:
这种也说不好,可能是漏电

网友:
纯属偶然+运气好
大家没必要吵
楼主也是分享一下自己的经验 只要是真实的就行

其实我们做维修的 只要能解决问题+没有返修+赚到钱就行
没必要那么较真

题外话 你CMOS放电修好的机器 也是维修 也要收钱对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