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270e5j bios

楼主(2017-05-15):
三星270e5j bios 集显    板号ba41-02342a
故障 开机不亮   按开机键以后0.120 就 淘宝上买10元的原厂BIOS刷了还是依旧  三合cpu 加焊了一下跳变0.700屏幕亮了 150元来了
这个是淘宝上买原厂bios 亲自试过了100%ok
我是维吾尔族  不是汉族 所以写的不好大家原谅我吧

网友:
新型一体化cpu容易出问题,遇到很多加焊变形的了。。。

网友:
值得一看。顶一下

网友:
我加焊的也是变形的了但是可以亮了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变形  一般加焊显卡 北桥都没有变形过

网友:
我的到0.34可以用吗

网友:
这个很强大了 回复

网友:
好东西,值得拥有。。。

网友:
感谢维吾尔族兄弟,bios有用,机器成功修复。

网友:
试试就知道了

网友(2017-08-11):
谢谢楼主无私奉献

网友(2019-03-10):
感谢楼主,集显亲测秒亮,大家放心下载使用!

网友(2020-03-21):
到0.4不动 测试下

网友:
正好维修到这个机器  触发不显示 想上BGA  想想还是先刷下BIOS

网友:
我去我是独立显卡的 看错了 我靠

网友(2020-06-12):
好办法,值得学习

网友:
跟我的貌似不一样

网友:
感谢兄弟,我的机子,开机电流0.3-0.4跳动数次,但是不显示,刷了楼主的【ITEM_20150701_21492_WIN_P07RCK】后启动一下掉电,然后重新启动,显示更新EC固件,再自动关机,然后再次自动启动,就显示了,关机或者断电再开,都可以秒亮,维修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