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490 LA-963 不触发维修

楼主(2017-05-15):
今天同行送来一台机子联想G490上电测试为不触发 待机电流 0.4-0.6之间浮动。老电流表并不是很准。
拆机一看。二修机。上家动过桥和EC。上外观图

桥和EC

不触发。先量下3、5V待机电感。
3V电感0.42V。5V电感0V。待机不正常。
3、5V电感对地阻值均正常为300多。
3V待机由PU401控制

5V由PU402控制。
在论坛找到一帖子有芯片的脚位截图---http://www.chinafix.com/thread-888025-1-1.html
(症状一样,但结论不同。)

5脚和7脚分别为3.3和5V 1脚EN为0V
PU402一样
1脚EN电压由EC112脚EC_ON经PR407转换得到
PR407在3V电感背面
量PR407电阻两端电压均为0V
PR407与EC112脚 阻值为无穷大。判断为断路。
112脚直接飞线至PR407。
上点待机为0.01  35V待机均正常
触发显示  上亮机图

BIOS我就不上传了 论坛有。
我就是台板半路出家的小小白,高手勿喷谢谢。补充:发现触摸板下方主板烧黑 PCB板层都起泡了  不知道有没有影响

受到警告 2#

网友:
二修的上家也太好;了都没做手脚

网友:
引用 网友A:
感谢楼主的分享  学习了

请勿灌水 珍惜账户

网友:
感谢楼主的分享!半路转笔记本维修的修到这种程度就挺厉害了,值得学习!赞一个。

网友:
修二修最庆幸的就是上家主板上动的不是很严重的!

网友:
楼主自称小小白,那我不就成了小小白白了吗?迅维有你更精彩!

网友:
要深造一下才行了,不然没希望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