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彩虹G41 TWIN

楼主(2017-05-15):
今天接收同行七彩虹G41 TWIN主板一块问题是不跑码量了各电压都有内存的2.0V CPu只有0.6V 感觉不对电压低 换了一个管理芯片 换号以后还是不行 请大神们给看看
cpu
芯片

网友A:
这内存电压也太高了点
guohuang
仔细看了 二代三代都能用的
详情

网友:
按时序来,不过这内存电压确实有点高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内存电压也太高了点
仔细看了 二代三代都能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