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P5G41T-M LX3

楼主(2017-05-15):
今天碰到一台华硕P5G41T-M LX3。不开机,加电无显,不跑码。REV:1.01,拆机测试所有的电压都正常,果断的刷BIOS,刷完之后开机一路小跑,现在的机子BIOS就是容易坏啊!
刷BIOS

网友:
不显示,怎么刷的BIOS啊,用编程器吗?

网友:
必须用编程器啊。809F 809H 好点的可以考虑艾科的。

网友:
还有些BIOS 芯片有的设备不支持

网友:
BIOS程序太容易错乱了

网友:
现在BIOS问题太多了由其联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