细节决定成败,不正确的手法扩容造成后续的故障!

楼主(2017-05-15):
一个月前接到同行好友的一台小6,故障现象以及原因是扩容后使用不久就没有了基带!同行自己搞了下没有搞好还扩大了故障待机110MA漏电!

收到机器后拆机发现主板硬盘位置轻微隆起,不用想都知道是使用了大锡珠,硬盘高出屏蔽罩导致的了!拆下主板后发现硬盘真的高出了屏蔽罩小半个硬盘的高度,这样安装上外壳肯定是顶弯主板的!先处理好能看到的问题,重植好硬盘,标准高度,不容易摔虚,至于为什么?问问你的物理老师!

再处理漏电,其实拿上手第一眼就看到了不妥的地方了!不过那时还没有在意!夹上电源感觉温度的时候才意识到刚才看到的不妥就是问题所在,小音频缺角了轻微发热!更换后漏电排除!

接着就要处理主要问题了,首先拆下基带处理同行搞过的两个点!

装好后开机检查发现S2短暂输出后就停止输出!在这里加插一下基带时序,我看过论坛没有人说过正确的S1-S4时序,其实小6是先出S2和S3,然后工作正常后才出S1和S4的,S1可能还会在低功耗状态下停止输出!
言归正传!S2瞬间停止明显是保护性终止!非常大的可能是基带电源有某路输出短路!

排查各路LDO发现是第11路1.8V码片供电短了!基带U和基带电源还有基带码片拆下还是短!

只有使用烧鸡大法了!

哎呀!使用1.8/2A 完全烧不出来短路零件!唯有加大电压和电流,因为这路1.8所连接的器件有码片和射频IC,所以电压不能提高太多,导线上的压降最好也要计算在内以确保安全!记忆中我使用了2.3V/3A,终于把元凶烧出来了!元凶竟然是板层!

最后使用独特方法把板层处理好!装回基带等零件装机一切正常!

这个案例很明确的告诉大家iPhone维修细节的重要性!一子错满盘皆落索!
欢迎阅览!希望我的帖子能给广大同行有参考的作用!
作者:麦毅诚
2017.05.15

如果加分到达300公布处理板层短路方法!

46楼大师已准确无误地猜出处理方法!
就是用拆除低耐压件及IC用稍高点电压和大电流烧掉短路点,因短路点的连接可靠性永远没有原线路强!只要撑握好时基不会对原线路有伤害!电容普遍耐压4V不用拆,烧断前因短路拉低电压不会对电容造成伤害!分析得十分到位,其实心在飞翔在上几楼已经说出这方法!我300分无望了!唉!

网友:
牛逼之人必有牛人之处,佩服

网友A:
师傅,你还漏了一张我的拜师图

网友:
引用 网友A:
师傅,你还漏了一张我的拜师图

不收!

网友:
独特方法是什么鬼

网友:
好独特的处理方法,应该说用神秘方法处理了板层短路!

网友B:
大师 为什么你的电池坐测试线 是3条线 而我们用的都是2根的有什么区别吗

网友:
这是隐藏的大神呀,独门绝技秒杀板层短路

网友:
就想知道独特的处理是什么

网友:
独特的方法是 切断基带供电飞线吗

网友:
板层断线一般都有两种办法解决,第一就是短路的切断飞线,第二就是搬板,楼主如果还有第三种方法分享一下

网友:
方法是什么 修板层短路?

网友:
是电击法吗?

网友:
好想知道也是  上次一个就没有修出来。板层短路呀

网友:
大神。。。独门绝技秒杀板层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大师 为什么你的电池坐测试线 是3条线 而我们用的都是2根的有什么区别吗

中间线是SWI,电池数据线,没有的话开机可能会报啥错误的!

网友:
烟熏大法,思路很清晰啊,老司机一位,

网友:
期待麦哥的板底短路处理大法啊!

网友:
请问烧机怎么烧法?

网友:
如果是能把处理方法公布出来就厉害了,期待

网友:
听一位兄弟说起你,可以加个联系方式吗? 我的微信在用户下面显示!

网友:
真有事请教!

网友:
麦总,厉害,也想请教板层技巧:tiaopi:

网友:
楼主,你这个独特的方法现在可是“独家秘方”哦。

网友:
楼主厉害,手工很专业,理论很精通

网友:
好神秘的板层短路处理方法,期待中,先加分顶上去。

网友:
已加分,期待楼主公布独特的板层处理方法。

网友:
老司机就是6呀 ,码片说摘就摘,板层坏了还能修好666

网友:
啥时候到300啊!期待

网友:
加分了,求支招!

网友C:
老麦你的电源不错。
麦毅诚
这电源我用很久啦,艾徳克斯电源一向都很好!读数反应非常快!输出纹波很漂亮!
详情

网友:
一直想学下苹果,真历害

网友D:
一直好奇 松香怎么弄上去的 白白的一层。
心在飞翔
烙铁沾松香,然后放到主板上方,会有松香烟雾熏到元件表面。
详情

网友:
引用 网友A:
师傅,你还漏了一张我的拜师图
不收。。。很尴尬
cafil989
还在求拜妞妞苦鸟你
详情
yuchao454875
妞妞你要做个见证啊,劝劝我师傅。。
详情

网友:
遇到过板层短路的,没弄好,最后搬板了

网友:
厉害技术相当牛

网友:
期待大师傅的独门秘籍公布

网友:
手机电路很简单,手工如果过关,电路基础扎实,就不存在什么铁板。很多板都是自己修坏的。

网友:
我以前修PC机的时候,都是用大电流把板层短路烧断。

网友:
独特的方法是啥方法啊?

网友:
楼主技术娴熟啊  你那个万用表很牛啊  你是专修手机的吗  还是电脑手机双修啊

网友:
非常的 966666666  起飞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一直好奇 松香怎么弄上去的 白白的一层。

烙铁沾松香,然后放到主板上方,会有松香烟雾熏到元件表面。

网友:
思路很清晰 关键比较好奇板层短路解决办法 哈哈。

网友E:
看了楼主,学习了,思维方式,,,虽然现在没有加到那么多分值,先假象下,几种方案解决板层短路问题,第一种,种把原来的线,屏蔽掉,另连接线,从点位图看,该信号所连接的IC太多,工程太大,所以不可取,第二种,在发热短路点,发热位置,挖线,解决,但是,挖不好会挖短其他线路,所以也是不保险的方案,第三种,把该点,所连接的,除了电容,和电阻的IC,大IC拆掉,把电压,电流提高点,这样可以把内部短路的可以烧断,这种板层短路时由于,挤压或者温度过高,板子内部潮湿引起的,相比以上2种方案,这种相对来说比较保险点。不知道分析得有没有道理,之前遇到板层短路,我是这么修复过的!楼主很希望知道你的方案,虚心向你请教!说得不对地方,希望指正下,谢谢。

网友F:
引用 网友E:
看了楼主,学习了,思维方式,,,虽然现在没有加到那么多分值,先假象下,几种方案解决板层短路问题,第一 ...

没错!就是用拆除低耐压件及IC用稍高点电压和大电流烧掉短路点,因短路点的连接可靠性永远没有原线路强!只要撑握好时基不会对原线路有伤害!电容普遍耐压4V不用拆,烧断前因短路拉低电压不会对电容造成伤害!分析得十分到位,其实心在飞翔在上几楼已经说出这方法!我300分无望了!唉!

网友:
坐等大师的独特方法

网友:
引用 网友F:
没错!就是用拆除低耐压件及IC用稍高点电压和大电流烧掉短路点,因短路点的连接可靠性永远没有原线路强! ...

可惜不能给你,加300分,非常感谢你,把这么好的经验分享出来,谢谢,我们加个好友,呗有问题,共同探讨下,,,,

网友E:
为什么此时此刻,有种罪恶感,把楼主的加分的,好事给破坏了,,,,对不起呀,,,希望给位,朋友,给楼主,,加分吧,,,毕竟把这么好的经验,分享出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看了楼主,学习了,思维方式,,,虽然现在没有加到那么多分值,先假象下,几种方案解决板层短路问题,第一 ...

这方法确实厉害,拆除低压IC和原件,留在板子上的都是耐高压的原件,这样即便加压烧板,也不会对原件造成二次伤害,毕竟都拆了。看来一个硬盘装的不标准,导致板层出问题就出现了这么多的事情出来,真是一招不慎,满盘皆输。

网友G:
麦大神的思路和手法简直神了,加分不解释。

网友(点评):
老朋友言重了

网友(点评):
应该说过奖了才对

网友:
引用 网友E:
为什么此时此刻,有种罪恶感,把楼主的加分的,好事给破坏了,,,,对不起呀,,,希望给位,朋友,给楼主 ...

难得有人可以这么认真看贴关分析!其实我也不是为那300分发贴!其实我发贴时就想写出这方法!但太多人不劳而获所以忍了下手一笔带过!互相学习研究才能共同进步!

网友:
引用 网友G:
麦大神的思路和手法简直神了,加分不解释。

应该的,这样的独特思路,就是广大维修员的精华所在,中华儿女奇志多。只可惜现在只能加5分。不然还想加更多点。

网友:
引用 网友C:
老麦你的电源不错。

这电源我用很久啦,艾徳克斯电源一向都很好!读数反应非常快!输出纹波很漂亮!

网友:
老司机就是老司机  谢谢楼主无私奉献

网友:
佩服佩服佩服佩服佩服佩服

网友:
山外有山,人外有人,楼主可以的

网友:
修笔记本 用过大电流烧断线的方法  不过不是每次都好使   有的就是烧不断

网友:
真不错 现在不学这些都不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好吧老麦我多嘴了

杨总,你偷偷给我师傅加上几百分

网友H:
引用 网友A:
妞妞你要做个见证啊,劝劝我师傅。。

大师傅主意已定,你还是另请高明吧

网友F:
引用 网友H:
大师傅主意已定,你还是另请高明吧

拜师红包是你收的哦!你不认帐?

网友:
引用 网友A:
师傅你这样真的不好。。下次拜师还要请人做见证呢

自问还没够资格带徒弟,我也还在摸索阶段!

网友H:
引用 网友F:
拜师红包是你收的哦!你不认帐?

我捡的,我哪知道那是干啥的?而且已经被我卖冰棍了

我真不知道,你表欺负我哦

网友:
修手机的我就看下     加分了

网友:
厉害这呢…… 无缝不钻啊,这样的方法都能想到,服了

网友:
加分,见识到了最高境界啊!我以往遇到这板层短路,除了搬大件,我都是直接宣布报废。。。

网友I:
麦哥我很服你,特别服你,分析的十分到位,感谢感谢传授经验

网友:
你们的境界 是我 不能达到的, 毕竟我还接触过维修手机,但是电脑上好像也可以试试,

网友F:
引用 网友H:
我捡的,我哪知道那是干啥的?而且已经被我卖冰棍了

我真不知道,你表欺负我哦

谁收谁负责!这个既光荣又艰巨的任务交给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I:
麦哥我很服你,特别服你,分析的十分到位,感谢感谢传授经验

过奖了啊!

网友:
引用 网友F:
谁收谁负责!这个既光荣又艰巨的任务交给你了!

你欺负我,我告诉付哥去,哼

网友:
这个苹果主板修的好,仔细啊,。  一般人不敢动手,还是先学好苹果理论再说实践的事

网友:
楼主的独特方法很是期待啊

网友:
引用 网友E:
看了楼主,学习了,思维方式,,,虽然现在没有加到那么多分值,先假象下,几种方案解决板层短路问题,第一 ...

一定要加压吗?加电流不就行了,10A能搞定不?

网友:
楼主厉害啊,手机立马升级了

网友:
学到了独特的方法,还是要小心,细节决定成败

网友:
楼主的技术牛啊 板层短路这样的问题搞得收多少银子啊

网友:
最后使用独特方法把板层处理好 楼主是个徘徊在牛C与牛A之间的老手

网友:
楼主技术牛,耐心更牛,这么多元件都搞了得收不少钱吧!

网友:
果真是大师啊,一步一步讲的很详细,环环相扣

网友:
要么是刨 要么是断开飞线 估计就这两种

网友J:
我很想知道你们一边修机还能一边拍出这么清晰的照片的方法是什么?怎么知道这个机器一定就能修好还能写出这么好的帖子?

网友:
真不错,楼主仙福永享,寿与天齐

网友:
这就是传说中的老司机  谢谢楼主无私奉献

网友:
高电压 烧掉短路就好,控制好别烧元器件

网友:
修苹果机的都是大神中的大神啊!膜拜中……

网友F:
引用 网友J:
我很想知道你们一边修机还能一边拍出这么清晰的照片的方法是什么?怎么知道这个机器一定就能修好还能写出这 ...

修机中每个步骤拍照其实是一个很好的习惯!作用是用相片记录着自己干过什么!所以我修什么都有拍照的!
这例子里我还要每个过程和我的朋友说明,聊天记录可见!

网友J:
引用 网友F:
修机中每个步骤拍照其实是一个很好的习惯!作用是用相片记录着自己干过什么!所以我修什么都有拍照的!
...

一个人修机时,还要一个人陪着拍照不是很麻烦?

网友:
引用 网友F:
修机中每个步骤拍照其实是一个很好的习惯!作用是用相片记录着自己干过什么!所以我修什么都有拍照的!
...

我也有这个习惯  修机都要拍照 有时候方便查看 弄错和掉件的 地方   我的手机 全是主板图片

网友:
好独特的处理方法,应该说用神秘方法处理了板层短路

网友F:
引用 网友J:
一个人修机时,还要一个人陪着拍照不是很麻烦?

自己拍,那有那么好条件情人专门拍照啊!真以为自己是大神啊?

网友:
系统出问题了,安装完系统回来加分   注意细节绝对是成功的必要因素!

网友:
引用 网友F:
自己拍,那有那么好条件情人专门拍照啊!真以为自己是大神啊?

自己拍,那有那么好条件情人专门拍照啊!真以为自己是大神啊?----------------------------------原来是情人帮你拍照的呀,难怪这么有心情

网友:
最后使用独特方法把板层处理好!

网友:
哇    我要是有这个技术就好了

网友:
大师膜拜一下!我这菜鸟何时能学会呢?这么难的问题都搞定了!功力很深厚啊!手工牛!!

网友:
这个烧半层的方法应该都是有遇到过的,但是我们修笔记本的时候烧板为什么会不一样,平时看到都是半层直接烧焦了,而且越烧越焦反而短路的面积越来越大,难道苹果的电路板和普通的PC不一样?还有就是烧板后会有焦炭,在内部你们又是如何清洗?要知道烧焦的碳是会漏电的,是否还会有二次短路?特别是当板子受潮

网友:
这方法确实厉害,修笔记本的时候也用过

网友:
S2瞬间输出终止,,楼主测量到短路的阻值是多少呀

网友:
......我还少了分,

网友:
高手啊啊  学习学习

网友:
就算楼主公布了处理板层的办法,试想又有几人能做到呢?

网友:
我是来学习的。呵呵!

网友:
楼主技术真好

网友:
有爱么搬板,要么另改做一条线路。

网友:
200块钱 比修电脑赚钱

网友:
3分来了,早都过300分了

网友:
烧断之后怎么飞线的呢

网友:
引用 网友E:
看了楼主,学习了,思维方式,,,虽然现在没有加到那么多分值,先假象下,几种方案解决板层短路问题,第一 ...

平常只知道割了线重飞,复杂的不会弄。你们都是大神

网友:
这手机修的没话讲。

网友:
楼主说的感觉很轻松 ,但这个工作量对于我们这些手机维修初学者来说只有膜拜

网友:
细节果然很重要

网友:
老司机啊,,求教了。。

网友:
楼主,真是牛比的很

网友:
这个以后注意了

网友:
那些是低耐压件了??

网友:
好神奇啊   向大神学习了

网友K:
引用 网友G:
麦大神的思路和手法简直神了,加分不解释。

原来思天已是版主了!

网友K:
还在求拜?妞妞苦鸟你!

网友:
关键地方没说细呀。怎么处理的。是高手。

网友:
引用 网友K:
原来思天已是版主了!

恩,都有段时间了。

网友:
老司机请收下我的膝盖

网友:
引用 网友K:
还在求拜?妞妞苦鸟你!

他是要拜师麦麦,不是我,我是小白

网友:
这办法让我想起来前几天我搞的个进水的5S,短路,松香熏出来4G功放短路,拆了还短,再烧,也是烧出个板层断线,当时想没办法处理了,后来用加电直接又烧了一点,竟然不短了,看来是碰上了……

网友:
一直在细看。。 终于看完了 着重看了 微信的聊天记录。哈哈

网友:
大神就是牛。

网友:
本来一个贴我只能加3分的,但是不知道怎么电脑卡了一下就加了15分了    哈哈哈哈

网友:
这个很厉害啊膜拜了

网友:
楼主基本功真扎实,除了牛逼我想不出别的形容词了,真心佩服

网友:
装备牛B 最近好多专家出来了。

网友:
下载回复没有分数了吗

网友:
楼主技术很好

网友:
引用 网友F:
没错!就是用拆除低耐压件及IC用稍高点电压和大电流烧掉短路点,因短路点的连接可靠性永远没有原线路强! ...

好利害\这些方法到底是谁发明的.

网友:
看着各位高手发言,受益很大。

网友:
楼主技术真心不错值得我们学习 谢谢分享你的宝贵经验!

网友:
厉害了我的哥,短路大电流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