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如何分辨苹果手机CPU bga第一脚脚位

楼主(2017-05-15):
本人是修笔记本的,在论坛看了很多大神修苹果,很少羡慕。。。正好店里有两台坏的iPhone 4拿来拆了研究研究,不拆还好拆了就还不了原了。做笔记本bga的时候bga芯片的第一脚位和主板上面都有一个小三角标记,可是苹果手机CPU和基带CPU拆下来之后都没有看到有哪个标记是第一脚位,这下搞郁闷了,特来发帖希望大神们给解释解释。。。。

网友:
好啊,好文章啊,大师啊学习了

句容诚信电脑 -5 灌水!广告!小心账号!

网友:
看图纸。。 图纸上有标的。。 还有主板实物的芯片有些可能没标。。 我就拆过。。拆下来后懵了。。 正面没有 背面没有。。 后来拆的时候用绿油做个标记。。 看第一脚看图纸。。 苹果图纸做得很详细的。

网友:
脚位方向其实很好判断,看PCB图。

网友:
苹果4的照图看是右上角

网友:
看一看pcb点位图就可以解决这个问题了

网友A:
看点位图就知道啦。或者找个图一看就知道。上面a5的。

网友:
看点位图不就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点位图就知道啦。或者找个图一看就知道。上面a5的。

楼主是求助贴  为什么要加分  再乱加分  就扣你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