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米手机维修]
红米NOTE 4G单卡版触摸屏失灵

楼主(2017-05-15):
触摸屏供电电路电容对地,拆掉就出来了,再从触摸屏座子2脚飞线过来!

网友:
拆掉就补上电容好啦,飞线做什么呢。

网友A:
因为简单实在,有次我更换拆机电容,时间不久,不到一个月就又来了。后来直接飞线一直妥妥的

网友:
不错,给我们新手,提供了一个思路啊

网友:
现在都学手机维修了

网友:
给个飞线的理由,若排线座良好,飞线这点时间还不如补上滤波电容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因为简单实在,有次我更换拆机电容,时间不久,不到一个月就又来了。后来直接飞线一直妥妥的

如果原来的线路没问题,没必要飞线啊。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如果原来的线路没问题,没必要飞线啊。

我们修电脑的思维,和修手机的思维的确不一样。有时候难理解。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们修电脑的思维,和修手机的思维的确不一样。有时候难理解。

都是一样的。手机的理论更简单。

网友:
楼主飞线是受经验影响,没什么理由

网友:
感觉 电容拆掉再补一个更好,这种小问题飞线还是尽量少用。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们修电脑的思维,和修手机的思维的确不一样。有时候难理解。

如果只有一个滤波电容的时候最好补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