苹果 A1466 A1465 WIN7 死机问题

楼主(2017-05-15):
三天连接到三台同样问题 苹果系统安装正常 使用也正常  就是WIN7的问题 安装不进去 一定要接着充电器在才可以 (如在接着充电器时做WIN7系统是可以很顺利的完成,不接充电器时 进WIN7系统时会卡在WIN7LOGO上 接上充电器就能正常进系统  进系统后 (接着充电器)使用任何软件都正常 但是 你只要把充电器断了 机子马上死机(再接充电器都没用 只能接上充电器重启) 三台机子型号是 2台A1466 1台 A1465 都是13年的  BIOS刷过 会不会是硬盘的问题  可有那位兄弟解决过种问题。指点一下 让我少走点弯路  谢了

网友:
对了 硬盘我换了一个也是一样的(这硬盘是之前一升级换下来的 可以确定硬盘是好的)在线等啊

网友A:
装Win10试试看有没有这个问题!A1286,12年下半年的机器,装Win7可以跑。

网友:
没有搞过!

网友:
没碰到过着中问题,比价麻烦

网友:
期待您的解决啊

网友:
喜欢通病  d喜欢通病  喜欢通病  喜欢通病  喜欢通病  喜欢通病

网友B:
果断装WIN10,运行不比WIN7慢

网友:
引用 网友A:
装Win10试试看有没有这个问题!A1286,12年下半年的机器,装Win7可以跑。

装WIN10也是一样的

网友:
期待你解决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果断装WIN10,运行不比WIN7慢

我装了WIN10 问题一样 想想再去找个13年的硬盘来试一下 手上都是15的硬盘

网友:
期待你的解决

网友:
file:///C:\Users\Administrator\Desktop\4444.jpg 问题解决了 还是硬盘的问题 买了一个13年 就可以 看来15年的硬盘装在13年的机子上装WIN7 还是有些问题

网友:
把显卡的驱动停用下试试,如果可以需要另外单独下载老版本的显卡驱动单独打!

网友:
没有搞过  不知道

网友C:
期待你的实验结果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期待你的实验结果

处理好了 还是硬盘的问题 13年的机子还是要用13年的硬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