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410 有光无字 黑屏

楼主(2017-05-15):
刷南桥bios 但是有的死活不亮的看屏线那里板子是不是桥了

网友:
成像问题,背光好的,代换屏,查屏线,还有显卡,如果是集显的要查下内存,还有刷下BIOS试试

网友:
外接什么情况,一样就做做显卡看看?

网友:
首先测试外插,显示屏,屏线,显卡,

网友:
屏,屏线都换了试过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