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V470 通病 换好后 集显不能按驱动

楼主(2017-05-15):
机器是通病。铁mos管烧了。我把上下管还有旁边的8脚芯片。包括cpu供电芯片都换了。机器能点亮,但是集显供电没有。还有不能装集显供电。装了就会再花瓣那里死机。论坛好多说cpu坏了。我把cpu也换过了还是不行。集显供电就是没有。驱动也打不上。实在没办法了。兄弟们给我分析分析

网友:
BIOS 先刷一个看看

网友:
刷bios也没用。哎

网友:
一般这情况都是CPU坏的多

网友:
再重点查下集显供电先关

网友A:
修过很多这个机子,大部分CPU一块坏了,CPU坏了的现象和楼主的差不多

网友:
引用 网友A:
修过很多这个机子,大部分CPU一块坏了,CPU坏了的现象和楼主的差不多

cpu都换过n快了。我自己机器用德cpu一样的。换了也没用

网友:
按照时序查一下集显供电的工作条件等

网友:
这情况都是CPU坏的多

网友:
这个机器CPU 坏的也多

网友:
现在好了吗,铁MOS 全换或改成普通mos 把供电芯片也换了

网友:
乌龟壳在换掉 还有那个8脚芯片    不行就直接改到下面去  他不是有一组是空的吗

网友:
#在这里快速回复#铁管容易坏啊

网友:
这个修了很多了

网友:
你看看那个 驱动管吧  就是那个8爪的  换一个试试吧

网友:
集显供电的工作条件查查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