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主板图纸用什么打开?

楼主(2017-05-15):
请教 手机主板的图纸用什么软件查看???????

网友:
PDF  PCB点位用PADS

网友:
买一个U盘吧,ZXW或者猎人都可以。对于维修来说还是有帮助的。

网友:
PDF格式的,用PDF阅读器。

网友:
PCB图用PADS软件。

网友:
PCB点位可以使用PADS,pdf格式的可以使用pdf阅读器

网友:
一般都是pdf的

网友:
我旁边就是修手机的 苹果的图纸全得很

网友:
图纸就用PDF软件啊   点位有专门的点位图软件  比如苹果的就用PADS

网友:
截图看看你的什么格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