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500-15isk进水

楼主(2017-05-15):
EC部分进水腐蚀,清理干净后换了EC,触发掉电几次后就不触发了,版号是LA-C851P
求个板子图纸,没图纸也没有位置号,无从下手了。

网友A:
LA-C851P  搜索暂无 看下淘宝

网友:
引用 网友A:
LA-C851P  搜索暂无 看下淘宝

淘宝问了好几家,也是没有,,

网友B:
http://www.chinafix.com/search.p ... it=yes&kw=C851P新款机器比较难找资料,不行就放弃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http://www.chinafix.com/search.php?mod=forum&searchid=4369&orderby=lastpost&ascdesc=desc&searchsubmi ...

论坛搜过了,没有的,这是第二片进水的LA-C851P了,第一片就没搞好,,

网友C:
如果机器还没有过保修期,可以去维修站买非损,换块主板。不过你得清理一下焊过的地方

网友:
没以图纸可是不好修。

网友D:
也只能看看电流,测测电压了,主板应该可以交换

网友:
引用 网友C:
如果机器还没有过保修期,可以去维修站买非损,换块主板。不过你得清理一下焊过的地方

已经过保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D:
也只能看看电流,测测电压了,主板应该可以交换

待机0.02 有三五V  开关3.3  有跳变 不触发

网友:
引用 网友E:
待机0.02 有三五V  开关3.3  有跳变 不触发

查查二级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