昭阳K43A键盘串健维修

楼主(2017-05-15):
装键盘按键连键,拆掉键盘用外置键盘正常。
测键盘口阻值正常,更换键盘,EC,拆掉排容,更换上拉电阻后故障一样。
最后发现是上拉的电阻的3VPCU电压缺失导致的,飞线后OK

网友:
没遇到过,记下啦

网友:
额 没电导致的?串键了? 这个不好查啊。。厉害了!

网友:
这种问题我一般修不好

网友:
遇到过所有都换了还串键 直接EC脚翘起飞线解决的。

网友:
还好是排阻没电导致的,如果其他问题就难搞了

网友:
这机有点老了

网友:
没电不是打不出来嘛

网友:
加分了 这种故障还是相对不好查的

网友:
好经验,加分收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