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液晶白屏

楼主(2017-05-15):
今天接一显示器,开机白屏,本人新手一枚,查驱动板屏幕供电为0,这个问题要么短路i,要不三极管有问题,先查5v转5v管,实测为0,拉线短接显示正常

网友:
上图片看看?
不然,怀疑你是抄来的!

网友:
你可以把屏的供电三极管(场效应管)拆了测测控制电压有没有或换一个试试。

网友:
一般都是5v转5v管坏得最多

网友:
前级有个保险电阻看看是不是烧断了,如果断了可能是地方短路了

网友:
白屏先看开关机有没有问题,没问题就查屏供电,那个5V转换管很容易坏的,直接焊个0欧的电阻完事~~~

网友:
白屏屏供电异常的多数,一般飞个线就好了

网友:
追求完美的喜欢修转换电压

网友:
白屏   不是逻辑板上的故障   还是不难修的

网友:
是驱动板上转换芯片坏了,或者工作条件不满足,直接飞线就行了

网友:
差屏供电

网友:
给个图啊楼主

网友:
这种缺屏5V电压的不难修,难修的是屏上的电压偏低引起的白屏

网友:
大多数都是屏供电问题

网友:
如果有图就更完美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