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enovo B460待机芯片tps51123发烫,不开机。

楼主(2017-05-16):
接到一台lenovo B460 i3集显的机子不开机,按开机按钮不触发。立马拆机,查主板3v待机为1.8v偏低,5v待机正常,为什么3.3v待机拉低到1.8v?,摸待机芯片tps51123发烫,记得以前修到过一台待机芯片发烫是3v线性短路,换io解决的,于是还是查待机芯片tps51123条件入手,16pin有20v,8pin和17pin的vreg3和vreg5有3.3v和5v,线性开启有。再测3v电感对地阻值为240欧姆,看电流是0.055A左右,微短路,于是测vcc3v转3vsus对地阻值也是280欧姆左右,用风枪加热3.3v电感周围,上电自动开机了,看电流还有跳变,断电冷却,3v待机依旧是1.8v,感觉奇怪了怎么吹热就可以呢, 于是干脆示波器伺候,打3v待机发现波形异常毛刺,原来是滤波不良,立即换掉3v那个220,6.3v坏了的胆电容,找一片227,6.3v黄色的贴片电容换上,干脆把5v的也换掉,已决后患。 上电待机正常3v,5v都有了,触发电流一路飙升两次跳变,屏亮机。 上传备份的ec和bios,板号:LA46   09922-1m

网友:
没上传到,补上

网友:
自己先坐下沙发

网友:
最后再次测得待机电流是0.016A

网友:
滤波电容不良引起3.3V低,这个有示波器就是好判断故障点的

网友:
待机偏高滤波电容问题?楼主怎么不上下示波器图呢

网友:
B460都是通病机,拆开就是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