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iPhone6开机无显

楼主(2017-05-15):
接到机子屏都没有,别人修过的报修开机无显,找个测试屏确实无显,显微镜伺候,发现一螺丝柱孔里螺丝打到主板了,拆掉螺丝柱刮开漆果然断线了,接线吧,这个铜皮线没掉只用补漆就行了,不用飞线,显微镜下打上焊膏铜皮先上锡,弄一小颗低温焊锡珠(自己用刻刀在显微镜下切的,不能太大了)摆放到断线的地方,用热风枪加热(861DW260度,风速10),用细针拨弄焊锡位置,最尖的烙铁头放这也太粗了,此方法用了多次效果很好,接好后测试亮机恢复模式,应该是上家刷过机,再刷机ok

网友:
考验手上功夫啊。

网友:
这个方法很好 楼主手工不错 我也要搞一根针来

网友:
我在网上买的超细的表笔针 收到货  发现不是超细啊 还是很粗

网友:
这需要很好的手工啊

网友:
手工练得很到位。

网友:
手工很不错哦,方法也挺好的,新手可以使用这个方法

网友:
考验手上功夫

网友:
直接焊根线上去 会不会更保险呢

网友:
这都是经验啊

网友:
看着你们秀技术,我很欣慰,还有人在一起奋斗

网友:
牛啊,这个地方 的线得超级细的了,想连好,需要些技巧

网友:
估计是上家上错螺丝牛断线啦。

网友:
苹果最让人头痛的就是黑胶

网友:
过来灌个水

网友:
修这种手机板基本上都要用显微镜啊

网友:
楼主的功夫还是挺厉害啊。。手工可以啊。

网友:
我遇到这中问题就是飞线了,楼主的方法不错,只是不知道用导电银漆效果怎么样

网友:
手工不错,值得学习

网友:
我在想用导电银浆再上绿油会不会好弄点?

网友:
不错,修好来个图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