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6sp 进水加电120MA 开机 170ma定住不开机 不联机

楼主(2017-05-15):
6sp 进水加电120MA  开机 170ma定住不开机 不联机 拆了U2毛病依旧  这种怎么查啊 加电一会也没有明显的发烫地方

补充内容 (2017-5-16 14:23):
现在换好 显示供电  阴阳屏  待机无法唤醒

补充内容 (2017-5-16 15:57):
PN5V7_LCM_MESON_AVDDN_CONN  这个没阻值  重装显示供电有阻值 装屏后又没阻值

补充内容 (2017-5-18 10:59):
已经搞定 多谢各位大虾的指点了 是灯控不好

网友A:
主供电线路打下值,应该可以查出来

网友B:
先修好联机,然后刷机看报错代码。

网友:
不联机先换个u2再说。u2导致不开机的还不少。大多是充电坏的

网友:
楼主先更换U2试试,先把联机修出来。在刷机看报错代码

网友:
先把usb管理芯片换掉看看,能不能联机,再看看主板又没有别的问题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先修好联机,然后刷机看报错代码。

换了U2还是不联机 插充电器有 40MA电流在充电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主供电线路打下值,应该可以查出来

没阻值图纸

网友C:
基本解决了 是显示供电坏了 拆了后可以开机了但加电还有30MA的漏电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基本解决了 是显示供电坏了 拆了后可以开机了但加电还有30MA的漏电

指纹工作正常吗   6SP进水指纹这块也很容易出问题  U4040

网友:
引用 网友D:
指纹工作正常吗   6SP进水指纹这块也很容易出问题  U4040

还没装屏呢

网友E:
后续情况如何,装了屏幕上了指纹之后。

网友C:
引用 网友E:
后续情况如何,装了屏幕上了指纹之后。

换好显示供电 指纹正常 左边屏暗  不能待机 待机就黑屏点不亮了 什么问题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换好显示供电 指纹正常 左边屏暗  不能待机 待机就黑屏点不亮了 什么问题啊

你是说有阴阳屏?

网友C:
对头 换了2个显示供电了还是这样 6s上拆的应该 是通用的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对头 换了2个显示供电了还是这样 6s上拆的应该 是通用的吧

按你的描述应该是背光有问题吧,可能把背光修好了那30MA漏电也就好了

网友A:
阴阳屏查升压管电路了,息屏后无法唤醒的先看看WIFI功能正不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C:
换了U2还是不联机 插充电器有 40MA电流在充电

充电电流没有那么小,几百毫安的充电电流。

网友:
引用 网友C:
对头 换了2个显示供电了还是这样 6s上拆的应该 是通用的吧

那就查背光,不亮的那部分。

网友C:
引用 网友A:
阴阳屏查升压管电路了,息屏后无法唤醒的先看看WIFI功能正不正常

PP_LCM_BL34_ANODE 只有3.65电压  没16V   这个怎么判断是灯控坏 升压二极管 升压线圈那个坏呢?

网友:
没有阻 值  是断线了吧

网友A:
引用 网友C:
PP_LCM_BL34_ANODE 只有3.65电压  没16V   这个怎么判断是灯控坏 升压二极管 升压线圈那个坏呢?

测一下升压电感两端阻值是不是一样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测一下升压电感两端阻值是不是一样

一样的就是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一样的就是坏了?“

两边阻值不一样说明电感损坏,电感两极相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