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 E5-572 Z5WAW LA-B702P黑屏简单修复(供借鉴)

楼主(2017-05-15):
        接客户ACER E5-572笔记本,现象是黑屏,通电试机电流1.3左右,有时会掉到0,运行一会儿,基本稳定在1.3到1.0,不报警。问客户使用情况,说是先蓝屏,同时屏幕内容往上翻滚,几秒钟后自动关机,就再也不开机。蓝屏关机基本上我是先找内存的问题,
        谈好价格同意维修,拆机,这机器想拆内存要全拆,拆机清内存,顺便把里面的灰全清了一遍,开机一次就点亮,烧了半小时正常,交货。

网友:
你这也太简单了 把 ,直接说内存脏了 ,不就得了,钱赚的轻松

网友:
真是会了不难,难了不会!问诊起了决定性作用。

网友:
谢谢这么好的东西

网友A:
我这台开机就掉电,没有思路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这台开机就掉电,没有思路

我这台是瞬间掉,掉到0就上来,会有反复,

网友:
下载了,非常好用。

网友(2019-08-16):
引用 网友B:
好东西!!!!下载了

你下载什么?

网友(2020-12-22):
没有返修吗?今天也遇到这种问题,内存也换了三条,BIOS也弄了,还是有时候死机,有时候重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