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310-1000一体机加电指示灯闪烁问题 ,修到过的进

楼主(2017-05-15):
机器型号:HP310-100
故障:加电指示灯闪三下
这机器电源功率比较大19V 7.8A,由于没有找到原装电源,用笔记本惠普电源点故障依旧,刷过一个BIOS故障依然。有没有修到过的这机器是不是必须用原装电源

网友:
不用原装的 HP的功率足够应该也可以正常使用的

网友:
你是用的惠普的电源是多少a的,功率如果不够是开不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