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475外接不显

楼主(2017-05-15):
上午接同行的一台联想G4 75笔记本,说是外接投影不显,外接显示器也不显。拆下板来,找到图纸看到背面的一个F1的保险,是+5VS通过D14二极管过来的,这个电压正常时5V, 打阻值是17欧,明显的短路,这个电压到了VGA接口的9脚的孔上,有看看接口,长期插的有些松,可能时里面短路吧!有可能!换接口找来料板拆了个好的接口,有把这个接口拆下来,先别上接口,量一下F1保险还是17欧的阻值,看来不是这个接口短路,C:\Users\Administrator\DesktopC:\Users\Administrator\Desktop 接着看图纸,这个到F1保险的电压此时更名为+CRT_VCC ,这个电压还到了U23 U24这2个5脚的管的2脚上,U23是行输出 U24是场的输出,在VGA接口上这2个信号缺1不可啊!逐个取下U23 U24,结果时时U24损坏造成的+CRT_VCC短路。拿示波器测下U23 U24的行 场的输入,U23的2波形一条完美的波形宽带,U24

网友:
U24的2脚是一个很高很尖的波峰,外接显示器,加电,屏幕上显示联想的LOGO,维修到此结束,本人第一次发贴不知怎么搞的的帖子还没有写完就发上一部分上去了,另外截图的图纸也没有上传好,我只能在回复里面补齐了。

网友:
这个是防静电管子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