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不上电简单维修

楼主(2017-05-15):
两年多没发帖了,。。两年多没修电脑了。。。今年又回来做这行   实在一言难尽,不是不想做而是有时不能做了
接到一台dell E6430 板号la-7782p rev:1.0。故障现象:待机0.015,按压开关电源灯亮,电流0.019的样子,20多秒掉电到待机,再按开关也如此。 yh1有个到金针的线断掉所以才导致待机0.015,按压开关电源灯亮,电流0.019的样子 刚拿到以为是bios问题所以在论坛里下载N多bios都没好实在没分了就找个图纸慢慢查,哎一言难尽。。。。。希望好心人给上点分

网友:
bios 本机的

网友:
触发不起来不是应该先查南桥工作条件么 这两个bios好像都不参与触发的吧

网友:
楼主文笔描叙的不是很清楚,就晶振位置断线

网友:
呵呵,多看看精华贴,把思路写清楚

网友:
晶振没启辰吗

网友:
还是恋上这行,干那行都难

网友:
以前华硕晶振问题的多,别的很少见

网友:
是的,楼主文笔太差,导致看半天没看懂,还是看图才看懂的,就是南桥晶振有一脚断线,楼主说断线说出来了,又说按开关灯亮电流到0.019,这样一说会让人认为,断线处搞好了电流还是老样子,哈哈,楼主不光要提高技术,还要提高下文化水平才好

网友:
原来是 晶振问题呀!

网友:
晶振断线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