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3520不触发,急求板号11280-1的图纸或点位!

楼主(2017-05-15):
现在此板不触发,拿掉COMS电池后偶尔可以自动触发跑码,这个偶尔自动触发的机率很小,这个纬创的板子正常情况下,没有COMS电池的时候会自动上电触发!这个板子是三代CPU的,SLJ8F的桥!现在手上有另一块修好的板,板型一样,是二代CPU的,这个有图纸,参考这个图纸,AC_IN#低电平正常,这个三代的板子,实测AC_IN#是直接到EC73脚的,而二代的这个好板AC_IN#处理方式很正常,如图:

PWR_CHG_ACOK是高电平,正常,这个信号还是开启保护隔离P管的,过电阻直接更名为PSL_IN1到EC73脚,这个是3.3V! 现在比较郁闷的是,为什么这块三代的板子AC_IN#的低电平直接进EC的73脚!测得EC供电,复位,LID信号都正常,EC不发出RSMRST#_KBC,难道这块板子的AC_IN#就是低电平直接进EC的吗?现在急求图纸。以解困惑。希望有图纸的上传下。。

三代CPU 11280-1的:

二代CPU 10316-1的:

二代CPU 10316-1的图纸:http://www.chinafix.com/thread-769698-1-1.html

己解决,纬创到了三代的时候,设计己变更,AC_IN#确实是直接连到EC73脚,是低电平。看图:

R2768是直连的一个 PAD!上图是Dell Inspiron 14-3421  12204-1的图纸,也是三代CPU! 由于修的这个DELL 3520没有图纸,又有一台二代板型一样的板子,被误导,所以之前产生了困惑!

机器己修好,没有图纸真麻烦,亮鸡图:

附上合成ME的BIOS: DELL 3520

网友A:
73脚直接低电平应该是正常的 楼主用的什么EC

网友B:
引用 网友A:
73脚直接低电平应该是正常的 楼主用的什么EC

NPCE885PA0DX,用的这个EC,但修了好多纬创的板,在我记忆中,这个信号应该是高电平,手上这块二代的板子就是高电平!所以有些困惑。。。

网友:
这机器好吗

网友C:
EC不发出RSMRST#_KBC一定是触发条件不具备。EC资料有没有。

网友:
引用 网友B:
NPCE885PA0DX,用的这个EC,但修了好多纬创的板,在我记忆中,这个信号应该是高电平,手上这块二代的板子 ...

等下我找个图纸看看 我上次好像修过这种问题  好像是EC缺一个电压

网友:
引用 网友C:
EC不发出RSMRST#_KBC一定是触发条件不具备。EC资料有没有。

这两块板子用的EC一样的。现在就是AC_IN#这个条件有困惑。别的条件,都测了!我再仔细测测电压!

网友:
应该触发后才发RSMRST

网友:
http://www.chinafix.com/search.p ... it=yes&kw=11280论坛暂时没有,可以去某宝悄悄

网友:
既然 这两块板子用的EC一样的,那就以正常板为依据了。

网友:
纬创到了三代的时候,设计己变更,AC_IN#确实是直接连到EC73脚,是低电平!

网友:
作为高级工程师修好了什么问题也不说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