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Z400 不开机,有时开,

楼主(2017-05-15):
拆机测量待机电压都正常3v 5v ,开关电压也有3.3v  但是就是不触发,后来我把壳子上的开关小板拆下来,接上还是开不了,然后我量了一下开关上的电压才0.7伏这时候测量板子上的也是0.7  拆掉小板机是3.3,所以问题确认是在在这个小板上面,小板上也没啥东西,一个休眠感应,两个开关,我把左边的开关取了,电压正常3.3, 每次都可以开机了,这个板子用镊子触发是不行的,要用开关才行     装机OK

网友:
飞线不就行了

网友:
呵呵 也是个经验

网友A:
真烦人    每次搜索都要先来普通区 回个帖
建议迅维改下模式

网友B:
左边开关是撒子东西? 联想的一键恢复 按键???

网友C:
用镊子触发是不行的,要用开关才行!开关特殊!

网友D:
开关怎么特殊呢?有原理图吗,还是怎么的。

网友E:
最好是给客户换个开关板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左边开关是撒子东西? 联想的一键恢复 按键???

联想的一键恢复 按键

网友:
飞线这个办法行不通

网友:
对呀,问题还不算大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真烦人    每次搜索都要先来普通区 回个帖
建议迅维改下模式

同意,。。。。。

网友:
引用 网友C:
用镊子触发是不行的,要用开关才行!开关特殊!

对呀,小板上面有三个开关

网友:
引用 网友D:
开关怎么特殊呢?有原理图吗,还是怎么的。

没有图,才

网友:
引用 网友E:
最好是给客户换个开关板吧

上面也没什么东西,一一排除就好了,

网友:
这个按键要不要都无所谓了。

网友:
那个开关还是要装上的好

网友:
怎么可能用镊子触发不行

网友:
看来这问题也是一个通病了,我也遇到过几台这样的

网友:
学一招,日积月累,小白变小黑。

网友F:
这个好像都是进水之类的,拆下可以
ong桥
没进水 ,,,,,
详情

网友:
引用 网友F:
这个好像都是进水之类的,拆下可以
没进水
,,,,,

网友:
没试过。。学

网友:
很好,我很详细的看了,对于入门很有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