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开机跑码00,是CPU还是内存条的问题

楼主(2017-05-15):
主板开机跑码00,是CPU还是内存条的问题。好几块主板都是这样

网友:
00是不跑cpu  单不能100%肯定   最好看看复位等亮不亮。有没有闪动信号

网友A:
一般情况跑00   看诊断卡  多数是没有开始跑马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一般情况跑00   看诊断卡  多数是没有开始跑马

问题是为什么没跑码。。。cpu 内存条???

网友:
按不跑码修

网友:
有CPU和内存就会跑码吗???????

网友:
00,是cpu 还没运行,不关内存的事

网友:
如果是 做电脑的 应该有零件替换 去判断问题 快点。

网友:
网吧用户或者单位用户吧  找维修人员解决应该快点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问题是为什么没跑码。。。cpu 内存条???

这要看主板有没有问题了

网友:
看电压正常不电压正常换CPU不行刷BIOS

网友:
内存不会导致跑00,CPU只要好的,板子明确支持的,也不会跑00。对半跑00都是板子的事情。至于板子那个方面导致这样,就请楼主自己解决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