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机无限重启

楼主(2017-05-15):
系统刚刚重装两个月,早上开机出现这样的情况还是进不了系统,望大神在线求方法

网友A:
扫描硬盘和内存 必有一坏

网友:
文件坏了  不是硬盘就是内存  或许主板  你可以都试试换换看

网友:
看下 硬盘是不是有坏道 或者检查内存条

网友:
用U盘PE,进入PE后,用修复启动引导的工具修复一下就可以了

网友:
系统文件损坏了基本是硬盘。

网友:
硬盘可能性大些,不过内存也会引起系统掉文件的,你这种可以不用重装系统,进PE把C盘里缺失的文件拷贝一份就可以了

网友:
再装一次就可以了啊

网友:
坏系统很正常的

网友:
发错板块了。呵呵…………

网友:
hddtune pro  没坏道的话,重装系统

网友:
先软 后硬吧,没资料直接装系统,装不进就测试硬件,检测内存和硬盘,检测有问题再代换解决

网友:
引用 网友A:
扫描硬盘和内存 必有一坏

楼主应该不是做电脑的  送修吧

网友:
排除硬盘坏道,重装系统

网友:
内存也有可能。

网友:
系统才装两个月,那你打算用多久

网友:
系统文件损坏,重装系统!

网友:
我刚查了一下,。这个代码提示你  删除电脑里的啊喂 视频

网友:
\好 了 吗  ?没好我是 专门做硬件维修的 可以帮到你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