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寻线仪能寻到线但测八根线却都不通

楼主(2017-05-15):
寻线仪能寻到线
但测八根线却全不通,线的两个网头都换了,也不管用,怎么回事呢

网友:
你找的线不对吧

网友A:
是不是有进水的地方?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有进水的地方?

都无法确定,谢谢回复

网友:
是不是多媒体集电箱一大团网线缠在一起的,只能说寻线寻错了有干扰  继续寻

网友B:
用万用表测,一头把2根线短接,然后去另一头测电阻

网友:
两端都能寻到嘛?
寻线仪基本上有一对通了就会响的

网友:
寻线仪坏了

网友:
是不是网线质量不行?还是长度过长?

网友:
8根有通的但要1236线通才可以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用万用表测,一头把2根线短接,然后去另一头测电阻

佩服啊,这法子不错!

网友:
网线和电线放一起了

网友:
首先判断下线对不对。寻线仪有时判断是不准的。寻到好用测试仪测,不亮估计是线不对。或者线路过长,线的质量不好。实在不行建议换线

网友:
质量问题,要么太长了。

网友:
还是用万用表确认一下你寻的对不对吧,有可能是寻错了

网友:
如果都不通,是不是找错了,用万用表测,一头分4组短路,一头测电阻,如果找线是对的,肯定有一对是通的。没有可能4组都断的。

网友:
  量 错 线了 或者   断线了

网友:
用万用表测是正解。

网友:
到底咋了????????

网友:
中间有交换机

网友:
线找错,或者线太长了

网友:
可能不是一根线吧

网友:
中间断了呗

网友:
要不就你的寻线器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