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系统下载]
求好用的win7系统?

楼主(2017-05-15):
要求纯净版,软件可以选择安装,支持新的芯片组,谁有帮忙发下连接

网友:
可以下载的啊

网友:
论坛不能发链接吧 ,我一般在newxitong下载

网友:
http://www.chinafix.com/home.php ... w=me&from=space看看这里有没有你需要的,你的要求太高了

网友:
自己去找  同为了金币

网友:
最好连驱动都不带的最好

网友:
我一般都用原版系统

网友A:
我一般都是用纯净版的系统啊,装完了有OFFICE就行了,然后用2345软件包一挂就OK了,又能赚钱~~~

FYY

网友:
都是WIN7,都不差不多

网友:
下载官方原版的,自己封装个呗。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一般都是用纯净版的系统啊,装完了有OFFICE就行了,然后用2345软件包一挂就OK了,又能赚钱~~~

高明啊,学习了

网友:
系统之家上下载啊

网友:
msdn  原版系统是最好用的

网友:
反正感觉都不好用啊

网友:
下载官方原版的,自己封装个呗

网友:
好用 牛逼 666

网友:
win7 旗舰版

网友:
百度一下就找到了

网友:
一般用纯净版的比较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