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 E5-571E5-531修改亮机快BIOS

楼主(2017-05-15):
Acer E5-571E5-531 Z5WAH 板号:LA-B162P REV_1.0注:可能第一次开机要等十几秒左右 拔电再开就不会了   秒亮 望加分

Acer E5-571E5-531 Z5WAH LA-B162P REV_1.0.rar

网友(2017-06-16):
没用,开机要等很久

网友(2017-07-30):
我正好要用一个 下载试试 吧谢谢楼主

网友:
我这块板修好后等半天才能点亮  刷你的试试

网友(2018-08-29):
刷了回复一下,亮机,但是还是很慢

网友A(2018-12-23):
能亮但是要等很久能亮但是要等很久能亮但是要等很久能亮但是要等很久

网友:
引用 网友A:
能亮但是要等很久能亮但是要等很久能亮但是要等很久能亮但是要等很久

第一次要等十几秒,拔电再开就快了。

网友(2021-07-15):
机器不触发,刷完开机了,但是开机慢30多秒,重启,关机再开也是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