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CBOOK]
求Macbook Air 2012 1466 Win8.1显卡驱动

楼主(2017-05-15):
求Macbook Air 2012 1466 Win8.1显卡驱动,用bootcamp下载的进系统黑屏。

网友A:
求解决方法

网友:
引用 网友A:
求解决方法

这机子只能装win7      win7有办法解决打驱动黑屏      其他系统无解

网友:
有的机器上百度搜下。有的机器只能装win7,有的只能装win8.或者有的只能装win10 64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