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5-15):
V星G41M-P26主板提示USB接口电流超过上限
主板

网友:
你想说什么》》》????

网友:
这种问题会不会是南桥出了问题我测该接口与其它USB接口阻值相同

网友:
最好发个图片 我记得V星的主板USB 不正常 应该点不亮吧

网友:
楼主,这种一般都是桥问题,建议不要修了 换吧

网友:
G41的一般是南桥问题,H61的话还可以查一下USBO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