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显示屏灯不亮 CZ=ED94R烧了这个芯片和那个通用

楼主(2017-05-15):
这个是什么芯片和那个通用,淘宝上找不

网友:
我一般都是从坏屏上拆来对换,同样的坏屏

网友A:
没有找到相关的芯片的资料,可以找个平时换下来的废屏看看有没有一模一样的芯片

网友B:
平常保留碎屏的电路板吧骚年

网友:
是液晶屏上的吗?

网友:
问问卖芯片的

网友:
淘宝上可以买到

网友:
是的控制屏灯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有找到相关的芯片的资料,可以找个平时换下来的废屏看看有没有一模一样的芯片

没有找到

网友:
引用 网友B:
平常保留碎屏的电路板吧骚年

主要是平时生意不好,,平的主板有几块但都不一样

网友:
没找到这个型号的

网友C:
一般 都是找一样的   图纸上有型号 可以查下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一般 都是找一样的   图纸上有型号 可以查下

笔记本的图纸还是液晶的图纸

网友:
CZ=bb  RT8567A,,和这个通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