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ID 6板 A8 又失败了,再次拜倒在A8之下

楼主(2017-05-15):
6ID板所有的IC都练完了,,就剩下CPU没有拆装,这次还是一体拆的,焊盘没掉一个点,下层除胶也没掉一丝漆,焊盘除胶掉了7个空点,之后开始分层,CPU乱动,固定的不是太好,2008温度358 风速100,吹了一分钟开始对之前放气的上层部位下刀,第一刀就感觉不对,锡点没完全融化,CPU开始乱动,有些不耐烦了,就直接硬往里探刀全把上盖分离了,之后请看下图。。。。。。

网友A:
右上甲,整个胶都掉了,直接到底,但依旧完成了接下来的步骤,,,,装下层,装外配,还能强制进duf刷机报错4005,又重装了遍下层,干脆彻底没任何联机反应了,开机电流 0-78-82-32-0-无限重复

网友:
慢吧还害怕吹时间长吹死它,,,,快吧,,它也是真不给机会,说坏就坏,还是坏的彻底,不是芯片掉点,就是中层胶整个到底的掉,咋办<(_<)

网友B:
既然双层下来的为啥非要分开安装回去?一体装回去不是更好?角落的几个一般都是接地点,可以打阻值判断下,都是接地可以忽略他

网友:
引用 网友B:
既然双层下来的为啥非要分开安装回去?一体装回去不是更好?角落的几个一般都是接地点,可以打阻值判断下, ...

这不是为了练吗,,,,,,,再说上盖早爆锡了

网友:
我想问,CPU抗不抗活,,,,,唉,,,总怕吹死它

网友C:
cpu抗的,最难就是拆下来,分离时温度控好慢慢来就行的,修苹果不能急

网友:
修苹果练耐心也练技术

网友:
引用 网友C:
cpu抗的,最难就是拆下来,分离时温度控好慢慢来就行的,修苹果不能急

你确定的话,下次我就多吹,主要是,拆CPU风枪300多度要吹个几分钟,分离,300多度也要2分多钟,除胶200多度吹个1分来钟,在加上烙铁刮,中层除胶200多度还要吹个2分钟,中层灌锡,至少俩遍吧,300℃还得吹,安下层300多度,还要吹个1分钟多点,装上层在失败喽,在重来一次,我的天,所以,真怕哪个环节吹死喽。。。,毕竟吹的环节太多。。。。。

网友:
谁能帮我查查,,,右上的那些点不连上层的话,有没有问题?还有最后一次重装不进duf了,,,是装的问题吗?电流之前说了,,,,帮判断下。

网友D:
我就想问问楼主,这个过程花了多少时间,随着这个培训市场越来越多人进来,价格也一直往下跌,真心觉得时间浪费不起

网友:
楼主厉害,已经只有CPU好练了。。。这个焊接手工方面的还真帮不了你,需要向你学习

网友:
还没动过CPU,你还是够厉害了

网友E:
楼主拆U最后是一次性才下来再分层。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右上甲,整个胶都掉了,直接到底,但依旧完成了接下来的步骤,,,,装下层,装外配,还能强制进duf刷机报 ...

U是要靠多练的,练最好用A6的胶多。干好A6,A8很轻松。

网友F:
其实不联机可以试试换个u2。做CPU遇到过搬了cpu不联机。之前id板是联机的。换了u2又联机了。不要以为就一定是cpu没搬好。上层角落里一般是地线

网友:
引用 网友E:
楼主拆U最后是一次性才下来再分层。

我就是一次性下来后,除好胶在分层啊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就想问问楼主,这个过程花了多少时间,随着这个培训市场越来越多人进来,价格也一直往下跌,真心觉得时间 ...

如果只是拆加除胶加植锡什么的,我要一个多小时到俩个小时,,比较慢

网友:
引用 网友F:
其实不联机可以试试换个u2。做CPU遇到过搬了cpu不联机。之前id板是联机的。换了u2又联机了。不要以为就一定 ...

问题第一次联机就报错4005 CPU ,,,不会坏了吧

网友G:
哪个师傅刚开始弄A8不死10个8个的

网友:
焊接需要多加练习,不要灰心,多练习练习就可以了

网友:
这是化了多大的本钱哦,一个a8的ID板都要100,先还是整点A6,a7练下吧。

网友:
你温度有点高,电流80跳是上层没做好。

网友:
引用 网友C:
cpu抗的,最难就是拆下来,分离时温度控好慢慢来就行的,修苹果不能急

涂锡浆要压的,不然会爆锡,或者很难取下。

网友:
引用 网友G:
哪个师傅刚开始弄A8不死10个8个的

我没弄死过,有技巧的啊。

网友:
练习用A6板子就行了,不然代价太高。

网友:
不要怕吹坏CPU   CPU很耐吹的  没那么容易吹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