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修机械师同行拿过来的,电流0.70不动

楼主(2017-05-15):
同行自己修过没修好拿过来叫我给他看,就一张裸板
版号:6-71-WA500-D02A(WA50SH)

故障:通电卡机电流0.70不动,
       看看同行就动了BIOS,别的地方没怎么弄。我也刷了一个BIOS正好今天修了三台机械师一样的机型有这个BIOS,我刷了好是一样。发现桥有点发烫不像是正常的发烫,虽然是i7的。想想又好像不跑码的样子,会不会是桥或者CPU或是EC的条件不满足????测有没有跑码打内存的SMB总线无波,再测LPC总线LPC_FRAME#,结果如下,一直有波波,不正常啊。一般只有1-3次不会这样持续的,而且电压明显也不对,只有2.3V应该是3.3才对。

       可能是桥或者上啦电压不对,结果发现桥的背面有三个电感电压不对,只有2.3V奇怪了,没见过这个电压看图纸,这个电感是L32是3.3V查来源是有PQ65转换而来,查SUSB为0V , 3.3VS_EN1为3.3V当然可能是管子坏了,他旁边有个电容翘掉还是一样还以为是电容漏电。直接拆掉一坨锡后OK了,

电流跳变的很欢快,0.6--0.7----1.07----0.70----1.10------0.8-------1.22这时我干保证亮机了但是由于是裸板所以没有亮机图,

测内存排阻有很漂亮的波波说明亮机

最后修好后再抓LPC_FRAME#,这是正常的帧周期

到此维修结束

网友A:
楼主有这个机器的图纸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楼主有这个机器的图纸吗?

有的,我不会这么传图纸所以没传上来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有的,我不会这么传图纸所以没传上来

有这个机器图纸的链接吗?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错不错,呵呵

这两天就修了三台机械师,只不过不是一样的故障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这个机器图纸的链接吗?谢谢!

有,不过我下了几个解压不了,也不是压缩卷的问题,等一会我看怎么把图纸弄上来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