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A卡屏蔽显存通道的方法

楼主(2017-05-15):
求A卡屏蔽显存通道的方法,一片 hd6570 1gb gd5 128bit  核心上面两颗显存热的烫手,进系统黑屏花屏,求屏蔽掉的办法 或者 hex 地址!!以前只修改过 ati9600  x550之内的,可以屏蔽,这个hd6570不知道改什么地方!

网友:
你直接换2个显存还快些。

网友:
关键是没有相同型号的 ,待定发呀

网友:
A卡好像没看人弄过

网友:
可以看下512m显存的6570的BIOS哪里不一样

网友:
能不能屏蔽,要看位置的,有的不能屏蔽的

网友:
能亮的话  估计就是这俩显存有问题了    万能淘宝找啊

网友:
位宽容量电压差不多的拆两颗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