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480 进液秒杀

楼主(2017-05-15):
联想g480 板号:G48G48L+11326-1M   进水,不开机了,直接下电池拆开,清洗干净,感觉没问题,插电,待机偏高,51225c 芯片发烫,发现5V_PWR_2 短路  ,发现pc4126 黑了,直接取掉,阻值正常,插电OK

网友:
可以 可以多学习学习

网友:
牛批牛批,修的好快哟

网友A:
加上装拆,就用了一个小时吧

网友B:
不知道修本你们那里怎么收费标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不知道修本你们那里怎么收费标准?

正常修主板260左右,

网友:
引用 网友A:
加上装拆,就用了一个小时吧

不是连续弄的,拆机报价  ,同意,最后键盘还是坏的,第2天再解决收钱

网友:
楼主真是秒杀啊。。。

网友:
我昨天修了个华硕的  EC进水 上电 不亮  洗刷刷  用锡过一边   OK 收钱

网友:
引用 网友C:
正常修主板260左右,

你们的价格好不错   我们这里要看人收钱

网友D:
5v线性上的电容短路造成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5v线性上的电容短路造成的

最喜欢修进水

网友:
送钱的 故障。。爽

网友:
线性脚的电容都不装

网友:
修的行于流水,一气呵成

网友:
引用 网友C:
正常修主板260左右,

能报这么高,在我们这里不可想象

网友:
老司机 修得真快。